IAR5.4所產生的library(.a)如何在GCC下使用??

楼主(2010-05-27):
Dear all,
有人使用過IAR5.4產生的library,然後在GCC(WINARM)下使用嗎??

网友A:
一般来说,不同的工具生成的库都不能通用的。

网友B:
以前尝试过,IAR,GCC 互调用简单 函数可以。

楼主:
Dear Voidx,
可以提供例子來參考嗎?因為目前試是不行的,不知道是 iar產生的library不正確,還是makefile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