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0-05-27):
STM32F103T6U6作的USB接口,似乎容易损坏,
是因为静电问题吗?芯片本身有没有一定的自我保护?
如果没有自我保护,设计中应当注意些什么?

网友A:
没有听说容易损坏呀?

楼主:
是这样的,在调试过程中,就发现有一些产品的USB功能不正常,PC无法识别USB设备,
在设备的D+/D-的IO口上按设计指南是串联有22欧的限流电阻的,在电阻两端观察
不到相应的USB脉冲,而正常的产品就可以观察到USB脉冲,问题是有些在调试过程中的
产品,到客户处会发生USB功能不正常的问题。此时系统其他功能是正常的,因为产品
是RS232/USB双接口的,且有指示LED显示正常工作。
因为芯片难于手工更换,所以没法验证是否损坏USB相关的IO口,但感觉是IO口的问题。
因而有以上问题,STM32的USB的IO口是否有自我保护?

网友A:
哪个设计指南说要在D+、D-上串联22欧的限流电阻?把串联电阻去掉试试看?

楼主:
香版主,在STM32F10xB开发板电路板示意图及资料.pdf中
的Figure22中(EEPROM,USB,CAN) STM32F10X-128K EVAL
图里是有串联电阻的,理论上这么小的电阻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A:
香版主,在STM32F10xB开发板电路板示意图及资料.pdf中
的Figure22中(EEPROM,USB,CAN) STM32F10X-128K EVAL
图里是有串联电阻的,理论上这么小的电阻是没有影响的 ...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开发板上有一个USB保护电路——USBLC62P6,但你的板上没有这个保护电路,所以不接这个电阻为好。

你说这么小的电阻理论上没有影响,是依照什么理论?USB协议还是通过计算得出的结论?

楼主:
谢谢香版主的回答,我试一下看,我说没影响倒是没有理论依据。
那么STM32使用USB需要采取保护措施吗?

网友A:
是否需要采取保护措施,要根据你的使用环境决定。一般情况不需要特殊的保护措施。

网友B:
应该还好吧,不是那么容易损坏的

网友C:
最好还是需要相应的保护电路

网友D(2014-12-10):
这个还是自己设计的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