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的串口接收中断进不去,这是为何啊?

楼主(2010-05-27):
我将串口发送程序和接收程序都发在串口中断里,发送可以传输,接收程序中的一些操作却不能实现,大家可以讨论它可能的原因。

网友A:
这里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
http://www.cypress.com/?id=1573&rtID=113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发送的数据,发现都是0。

网友B:
波特率不对吧,应该是!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设置波特率的呢?

网友C:
波特率应该不会设置错吧,一般出错先检查这个

楼主:
我想也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这一块波特率设起来很复杂,我在仔细看看吧。

网友D:
波特率自己都没感觉设置好………………

网友E:
呵呵,是啊,先确定一下波特率吗

网友F:
这个波特率不是那么好设的,需要计算的,需要设置很多内容,
比如定时器的模式,16位还是13位,串口波特率的产生源,定时器的分频,是否将波特率加倍等等,稍有不对
自然波特率就不对了!

网友F:
建议楼主在看看波特率的设置吧,估计是它的毛病,要不然接收的数据不会都是0

网友G:
波特率应该好设吧,按照公式算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H:
波特率的设置好像一般都有一定的偏差,只要不要太大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68013的波特率要是不好好看一看,很容易出错!

网友I:
楼主现在调通了吗,找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波特率设置少了将SMOD置为1了,使得串口波特率减半,导致数据发送不正确了。

网友I: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