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天线的区别

楼主(2010-05-27):
(无正文)

网友A:
不同天线的区别主要在于:工作频宽、增益、方向性、尺寸、外形等,其应用领域等问题可是需要长篇大论的,不适合在BBS发表,通常而言,性能越好的天线尺寸越大,增益越高的越具有方向性,价格也自然越高。普通应用,需要什么选择什么,性价比为指导要素,高端专业应用,先学习天线理论,而后自知。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弹簧天线,其天线长度怎么算呢?是把弹簧伸直后的长度吗?SMA天线长度怎么算,PCB版的天线又是怎么算。哎,我是菜鸟。

网友A:
那叫加感天线,需要考虑电感量而非拉直后的长度;SMA则是天线常用的高频接插件之一,本身不是天线;PCB天线则要看形式,用一段直布线做单端天线的话,取长度为波长的1/4即可,宽度取1mm,而平衡式天线的设计必须考虑前端电路,只能看前端电路生产厂家提供的相关资料才能进行设计。天线设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

楼主:
非常感谢春阳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馈线和天线怎么区别?就是说SMA连馈线到天线,为什么馈线不算天线长度呢。这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B:
拜托你不能一个一个的问吗?每种天线计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个人之弊见,天线的主要区别是,方向性的区别,全向的同功率下没有定向天线传播距离远,

网友A:
馈线有其特殊的结构和规格,之所以是馈线就是不让电磁波通过其辐射而出,否则就不是馈线了。

网友D(2015-09-15):
直接测天线阻抗:http://blog.sina.com.cn/u/5635362932

网友E(2016-10-12):
这个仪器多少钱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叫加感天线,需要考虑电感量而非拉直后的长度;SMA则是天线常用的高频接插件之一,本身不是天线;PCB天线 ...

借贵宝地咨询春哥一个问题:最近我在设计433的收发模块,其中的PCB天线,根据芯片规格书的说法,是1mm宽度,但是厂家负责对应我们的那位FAE,却让我们按照1.2mm宽度来设计。

这里面有啥玄妙之处?到底对不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借贵宝地咨询春哥一个问题:最近我在设计433的收发模块,其中的PCB天线,根据芯片规格书的说法,是1mm宽 ...

他可能考虑的是微带线,不过其宽度跟PCB板材的厚度和介电系数有关,不是定值。433MHz的频率不算高,ISM类应用的发射功率又不大,所以无所谓,仔细读器件手册,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他可能考虑的是微带线,不过其宽度跟PCB板材的厚度和介电系数有关,不是定值。433MHz的频率不算高,ISM类 ...

OK,多谢指教!哈哈哈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