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求助 混频信号如何变为直流信号 - 新手园地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求助 混频信号如何变为直流信号

楼主:
我想把混频信号变为直流信号送单片机IO口检测电平信号,请问如何把混频信号变为直流信号。单片机IO口只需检测高低电平,有信号为高电平,无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A(2010-05-27):
不管事混频信号还是单频信号,交流都可以通过桥式整流变成直流,单是楼主想的过于简单了吧,高电平  〉=2.0V ,低电平〈=0.8V,万一你信号变成直流后电压介于0.8到2.0之间,你说有信号还是没有信号啊?

楼主:
请教应该怎么检测才可靠?

网友B:
检波之后用比较器检测。或者检波之后用AD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