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范围和纹波的关系。谢谢

楼主(2010-05-27):
3.3V的传感器,工作电压范围2.7V~3.6V。纹波要求50mV。

既然是有允许范围,那应该在允许范围内,不管怎么变化,都应该正常工作的。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在允许范围内,如果电压缓慢、平稳地变化,就能正常工作。 如果快速变化超过50mV,就不能正常工作。即纹波超过50mV。

电源,这东东太专业了。

谢谢。

网友A:
纹波是直流电压或电流中。叠加在直流量上的交流分量。是一种噪声。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工作电压上叠加的部分不能超过50mv.50mv的纹波很大了。

网友B:
楼主的理解正确。

网友C:
是的,楼主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A:
????我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什么叫快速变化超过50mv

网友D:
电源中的高频信号(纹波)会直接耦合到相关信号通路中去,如果器件设计欠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