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28):
C10、C12的容量是多少?  如果容量较小,C10、C12起微分作用,输出将产生正负脉冲。

网友B:
需要看你B端接的是什么电路多大输入阻抗才行。

楼主:
谢谢!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B端就是得到一个正负脉冲,C10是3300PF,C12是1500PF

网友C:
电路基本构成是,两个电容隔直电路和减法电路构成。A输入时交流C1另一端会在方波突变的沿产生向上脉冲(上升沿)或向下脉冲(下降沿),幅值也是200mv,这个脉冲的宽度取决于电容及串联电阻的大小,说白了就是RC充放电过程,然后经过减法电路,C1电容正极电压设为Ui,运放输出电压设为Uo,那么            Uo=5*(1+R8/R6)-(R8/R6)Ui,是个线性的,所以运放输出波形形状和输入差不多,幅值是原来的R8/R6倍,然后经过C10再隔直一下,到输出,所以B点得到的波形就是个正负脉冲。不过我感觉你这个C10没多大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