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下 大楼内无线视频传输的方案

楼主(2010-05-27):
RT

情况是这样子的:
打算在办公大楼内(已经装修的很完全了,所以不想走线)加入无线视频监控,因为考虑到大楼是钢筋混凝土构架,所以考虑使用何种方式更切合实际;
当然需要在接收监控中心看到尽量好的视频质量;
距离的话就是监控点在楼层的各房间的某个点或者各楼层之间(比如4-6层)

开始的话咨询过一些淘宝卖家和安防公司:
2.4G的话(无中继)只能满足一定距离的无障碍情况,这样的话显然不能适用此案例;
然后就是模拟视频无线输出,据说也不能满足,这个在淘宝上连产品都很少见到;
然后我自己考虑到Wifi方式,不知道这个的可行性怎么样?

有懂的老兄们给点建议,先谢过。

楼主:
或者大家有什么看法的,觉得可行或者不可行的都可以发表下看法~!

网友A:
不得不提醒楼主,用无线视频的话影响非常大。前段时间,我安装一个无线视频。效果非常差。也想你会问为什么,因为干扰非常大。一台有无限网卡的笔记本就把他给干扰了。无线网络连接也是2.4G,还有无限路由器这些。没办法只能换有线。

网友B:
802.11a/b/g不行么,我记得那次我们4楼的AP开着,3楼都连上去了,可以上网

网友C:
好像有种网络摄像机可以直接接入互联网,不知道能否适合这个应用场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接入互联网 那样安全性不好。

其实只要单独方式接入到监控机房就好。

也不想走大楼内的公用无线网络。WIFI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这个是无线路由器吧

我家里也能收到附近不知道几楼的无线路由器信号

这样的话我觉得WIFI应该是可行的,就是安全性估计保证不了了

网友D:
合法应用的话,只能基于WIFI,安全性可用协议解决,引入有线网络其实更好,安全性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E:
这样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不好。无线的带宽太小了,传模拟是肯定没戏的。必须要压缩。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你说的别的无线的干扰,障碍物对无线视频的影响实际是怎么样的?

网友F:
建议不要用2.4G频段。因为现在的无线设备越来越多,干扰比较大。

网友G:
WIFI也是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