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w522大虾请问,D3.D5具体是什么样的三极管/二极管呀

楼主(2010-05-27):
ldw522大虾请问,D3.D5具体是什么样的三极管/二极管呀(外型上看象一般的贴片9013)谢谢
   听大虾说是共阳极双二极管. 这个管子在上面标识的为JST78.但上网确找不到呀?
请大虾指点

网友A:
二极管,这个代码很简单,你可以下载它规格书看看。

http://smd1.taojinic.com:81/sear ... words=JST&mtd=1
BAS21  SOT23  General purpose diodes ...  N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