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的SDRAM替换问题

楼主(2010-05-27):
最近替换9260测试板上SDRAM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原来的板子是两片HY57V561620FTP-H,和标准开发板一样是256Mbit内存。现在把SDRAM换成HY57V641620FTP-7,内存为64Mbit,但是运行原来的程序发现串口有丢数据现象,BOARD_ConfigureSdram(unsigned char busWidth)中已经修改 :
WRITE(AT91C_BASE_SDRAMC, SDRAMC_CR, AT91C_SDRAMC_NC_8   //原来是NC_9
                                        | AT91C_SDRAMC_NR_12     //原来是NR_13
                                        | AT91C_SDRAMC_CAS_2
                                        | AT91C_SDRAMC_NB_4_BANKS
                                        | sdrc_dbw
                                        | AT91C_SDRAMC_TWR_2
                                        | AT91C_SDRAMC_TRC_7
                                        | AT91C_SDRAMC_TRP_2
                                        | AT91C_SDRAMC_TRCD_2
                                        | AT91C_SDRAMC_TRAS_5
                                        | AT91C_SDRAMC_TXSR_8);

发现这个问题后,再把SDRAM再换回HY57V561620FTP-H, 上面代码不变,发现没出现问题。小容量内存替换大容量内存,需要做哪些修改?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是有点奇怪,要是sdram初始化不对,程序根本跑不起来。你说的那个现象“串口丢数据”需要具体分析
www.cmtekchina.com

网友B:
9260没搞过,9200这种改动,修改boot,9260好像只有u-boot,
我记得u-boot也有sdram控制部分的修改。

一个是2片内存1片内存,
另外就是行列,刷新时间。
别忘了,
还有一点,就是得告诉 kernel你现在用的是8M内存,不是32M.

网友C:
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