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开关接在哪根线上

楼主(2010-05-27):
如题: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到检测在一个封闭的电器里面,单刀的电源开关是接在哪根线上的,也就是说不能拆开机器,只从电源插头处想办法,怎么检测电源线插头哪一根线
上接有开关,如有好的方法,敬请赐教,不胜感激!!

我换种方式描述:假如说有一台工业设备电器,使用单向电源供电,采用电源线插头连接到室内墙壁插座上,同样假设插座是按标准电工接法左零右火安装,这台机器内部有一个单刀的电源开关,不拆开机器测量的情况下,我们是不知道开关接的电源线的哪一根,那么请问,我们如何保证该电器的电源线插头插到墙壁插座上时一定是连接电源开关的那一端就是火线呢,如果插反岂不是违反了开关接火线的原则,所以,我就想问能不能做一个检测的电路或者装置,可以不拆开机器的情况下确认哪一边是火线,然后就按正确的方法连接到插座上去,希望我这样描述大家可以更明了一些,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如果是单相电源,开关必然是接在相线(或称火线)上的。因此只要识别哪根是相线或哪根是零线即可。

楼主:
回2楼:我所要做的就是要检验你所说的必然,如何知道是必然还是偶然,所以需要有检测手段,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我的问题不是很明确,我修改一下,或者说我换种方式来描述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B:
开关和电器相当于是串联的应该没办法吧

网友C:
好像搞不定哦

网友D:
考虑在电源开关关断状态下测量两根交流输入线对设备外壳的电容,对外壳电容小的一根线是接到开关上的。

网友E:
可以通过检测感应电的办法来判断,很多情况下可以判知,但不是所有情况下均可实现,具体方法:仅将电器电源线中的一根接到火线上(如果电器是带接地的,务必不能将地线接火线,且判断时要断开接地),然后打开开关用试电笔或数字万用表交流高压档(大于200V,用手捏着其中一根表笔)测试金属机壳或任何除电源线外的连接到电器内部的大面积金属物上,如果有指示,然后断开开关,如断开后指示值下降最多的一次,该次测试所接电源线即为开关所在回路。如果是塑胶机壳,可以用铝箔包裹机壳后再用同样方法测试,铝箔面积越大,可读性越强。此法的原理是利用电器电路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感性元件或大尺寸电源回路导体的电磁辐射耦合来进行判断,如果电器中不存在这样的条件或电器尺寸非常小,此法无效,因为通常条件下缺乏足够灵敏度的测试手段。

楼主:
先试试看,如可行,即结贴

网友F:
简单方法:
1,用两个高压高阻或高压电容(算好220VAC时泄漏电流小与0.5毫安)的一头分别接未知的火线和零线

2, 高压高阻或高压电容的另一端接大地

3, 泄漏电流大的就是火线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12楼:
     我是要测试出开关接在哪根线上,不是要找哪根是火线,谢谢你的回复。
回10楼:
     经过验证,此法可行,50分全部给你,再次感谢!

结贴!!!

网友G:
检测方法根据内部电路实际情况,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对操作的简易性和方便性很有影响。
例如,不少电器还有一根地线,而这根地线往往与内部电路有某种连接关系----这种关系如某些开关电源那样,通过一只电容进行“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