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相邻管脚竟然有串扰

楼主(2010-05-27):
调试一SPI接口器件,怎么也调不出来,后来测量管脚的时候竟然发现相邻管脚有串扰。当IO置1时,旁边的IO电压有0.65V。起初不太相信,为了更好验证,让驱动LED的IO旁边的IO不停的toggle,不对LED做任何驱动,竟然发现LED在频闪,崩溃~~~
原来做的STM32的板子不存在这个问题,封装是一样的,PCB厂家也是一家;STM8L的样片是从一供应商处申请的。用的LSI。
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串扰这么严重?不明白。。等待高手

网友B:
我也不明白,你换一块板试试看?

楼主:
换了,同样有问题

网友B:
芯片什么型号?哪2个脚?

楼主:
STM8LC6T6,基本每个用作GPIO的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STM8LC6T6,基本每个用作GPIO的都有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么说,这个芯片根本就不能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STM8LC6T6:ST没有这个型号,你的电路图呢?

网友C:
楼主说的是STM32L吧

楼主:
呵呵,错了,是STM8L152C6T6

网友:
可以选择OKI的超低功耗哈。已经有大批量产品。不当小白鼠。。

有兴趣可以给我站内消息。。。。

网友D:
应该不是串扰,可能是你硬件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E:
先怀疑自己 再怀疑原厂

网友F:
可以端接一下,让过冲减小,看看还有没有?

信号线下有没有大片GND?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我的做法是在上电初始化的时候,将所有的功能引脚给一个明确的电平(0/1)就可以了,端口的高阻开漏浮空输入输出、上下拉都没有问题。

单片机本身功能没有任何问题。

顺便问一下香主,stm8L152XXX 现在有中文的datasheet么?

楼主:
:D,按照duci001的方法,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B:
回15楼:还没见有人翻译。

网友H:
标记一下,正在看stm8l152c6的资料,准备使用

网友I:
芯片有问题的几率很小,首先想到从自身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