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的功能和原理解释!

楼主(2010-05-27):
请教一下这个图的功能和原理,学了模电还是看不懂啊。

网友A:
应该是电压放大100倍吧...

网友B:
V/I电路,实现电压到电流的转换。这个电路除要求R4/R2=R3/R1外,还要求R5比R3要足够的小,以至于R3上的电流可以忽略。

建议LZ自己推一下Vi和IRL的关系,也许会更有帮助。

网友C:
算一下就行了!
电压电流转换电路!
最好把R4的反馈射随一下!
输出电流为:I=Ui/R5

网友D:
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我也去下载了tyw的这本书来看。虽然书上有这个结果,也进行了分析。但是感觉和我们学的完全不一样的分析方法。
我们一般是用正反馈或者负反馈来分析,利用运放的“虚短”“虚断”等特性。
但是这本书上直接把这个电路转换成了线性等效电路,感觉很难理解。
能不能帮忙利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反馈或者“虚短”“虚断”帮我解释一下这个电路,谢谢了!

网友:
电阻值这样设置会出现问题,OPA不在线性区了

网友E:
楼主电路或有误,OP同相输入端与反相输入端接反了。同相与反相输入端互换即可。

网友E:
10楼: 我算了此放大器跨导是: 1/R5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的这个错误我也犯过,没有加Ui进去,呵呵,加进去就好了。

网友H(2010-11-22):
回复 网友G:
貌似不对

网友I: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我也去下载了tyw的这本书来看。虽然书上有这个结果,也进行了分析。但是感觉和我们学的完全不一样的分析方法。
我们一般是用正反馈或者负反馈来分析,利用运放的“虚短”“虚断”等特性。
但是 ...
引用 楼主:

分析方法是各人都会有所区别的。
自己分析了,再看看别人是怎样分析的。
多吸收吸收。

网友J:
Vi/I=R1*R5/R3

网友K:
应该是差动放大器 不过一端信号已经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