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5-27):
(图片)

网友A:
防止断电时7805输出端电压比输入端电压高,因为输出端有大电容。

网友B:
7805没有必要使用此二极管,因为7805输出端到输入端耐压有7V或更高。
但对7812或7815这类芯片,就有必要使用此二极管了,当然,输出端电容不很大时也不必要。

网友C:
我想应该是防止电流倒灌吧。

网友D:
2、3楼正解

网友E:
这个,不叫做倒灌,也不能叫倒灌。倒是可以叫做反向电压旁路。

其原理和放大器输入端并上二极管的保护原理相仿。

网友F:
大了会发生什么呢?

网友G:
俺老师告诉俺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输入侧短路用的~~~

网友B:
12楼:
输出侧电压高于输入侧电压超过7V,芯片将损坏,内部管子的一个PN结被击穿烧毁。

网友H(2010-06-28):
学习! 以前一直只知道是保护 没仔细想过要保护什么 怎么保护。。。 惭愧

网友I:
防止输入正负接反了

网友J:
简单的说就是起个保护的作用,对吗??

网友K:
关键是保护内部调整管,因为三极管的CE反向击穿电压一般都比较低,在7V左右.

网友L:
这也是其中一条!

网友M:
简单的说就是:保护   二极管的特性可行而知单向导电性,防止输入电压波动过大,烧坏稳压元件因为稳压前面的是交流成分

网友N:
当断电时,因为输出端有大电容会放电,会将电源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