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的手机板的地过孔问题

楼主(2010-05-27):
大家好: 最近在设计一款六层的手机板,在布好所有的线后,在处理地时,当我放置好过孔后,从1到2层,从2层到5层的。当我设计检查时,总是报错。 我的板的层划分是: 1. 信号 2. 信号 3.GND 4.RF/AUDIO 5.信号 6.信号 还有是不是在多层板设计时,对于BGA 内部的地信号要在布线前就处理好才好,还是在布完线再去处理呢?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六层板,没做过~~

网友B:
我们一般先铺好地再打地孔。BGA内部的布线不用预先处理也可以

网友C:
哎,高手啊

网友D(2010-06-30):
第一次见布手机板的LAYOUT工程师在外边问这些问题。
这些应该问单位内部的同事。
如果你从来没有布过手机板,估计这第一个板子性能会很差的。

网友E:
过孔“从1到2层,从2层到5层的”?

不知LZ想过没有:
如果不是通孔的话,你这样的过孔PCB厂怎么才能做出来呢???

网友D:
LS的说法也不能太认真。

VIA可以翻译成过孔,1-2是激光孔,2-5是埋孔,说法不一样而已,说过孔也无可厚非。

网友F:
挺深奥的哈!电路板层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