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实现同个管脚PWM输出不同频率无缝切换

楼主(2010-05-27):
我要实现PWM交替输出50KHz和100KHz,占空比都是50%,在同一个管脚上。
现在用TIM,捕获比较方式,每次改变频率时,都有从新设置,拿示波器看,发现频率交替时,有大概50us的停顿时间。
请问香主,STM32能否实现无缝交替,或者是很小,只有几us的停顿时间?多谢先。

程序如下,每次交替,都有从新设置,但只改变一下红色部分的值。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Enable AF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GPIOE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
  /* Configure PE11 PE13  as IP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 ---------------------------------------------------------------
    TIM1 Configuration: Free Up Count Mode:
    TIM1CLK = HCLK(32MHz), Prescaler = 1, TIM1 counter clock = 32 MHz
  --------------------------------------------------------------- */
  TIM1->BDTR=0x000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2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网友A:
会有50US停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网友B:
思路: 把TIM_TimeBaseStructure定义为全程变量。初始化时按照1楼的代码初始化,交替变换时只用以下语句即可: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20-1;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不过:只减少代码执行的一丁点时间,估计停顿时间不会减少多少。

网友C:
在更新中断中改变参数,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停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调用PWM输出,本身已经是在中断里面产生的了啊。当DMA中断产生的时候,在DMA中断响应函数里,对PWM输出进行设置,然后使能输出。每个输出的频率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可能对香主的话,不是太明白,能否说的详细一点?何为更新中断?

楼主:
我刚才搜了一下,搜到了香主的这个回帖https://bbs.21ic.com/icview-158988-1-1.html
“但使用我建议的更新中断(事件),将在每个周期的开始更新比较寄存器的数值,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看这意思是,改变占空比的么?我这里要求占空比一直都是50%。只能改变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之前试过,没有用 TIM_DeInit(TIM1); 等。会出现几个跳变,这样来说,对我的系统更危险。呵呵

网友C:
回6楼:怎么会有DMA中断?楼主位的问题没有DMA的问题,产生PWM信号也不需要DMA操作。

关于更新中断的问题,你需要看看STM32参考手册,我的博客中也有介绍:
STM32定时器的预装载寄存器与影子寄存器之间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DMA中断是ADC采样的时候要用到,用来控制传输速率。在DMA中断里,根据是1或0,发送不同的频率。而且下一个信号是0或1是不确定的,只有在检测到是1或0时,马上按对应频率在同一管脚上输出。

楼主:
设计preload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的好处是,所有真正需要起作用的寄存器(shadow register)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更新事件时)被更新为所对应的preload register的内容,这样可以保证多个通道的操作能够准确地同步。

但我现在是在TIM1的一个通道上实现,频率变化。

网友C:
不管是在一个还是多个通道上,问题的关键是,使用更新中断,使你可以准确地同步输出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香主,把香主的博客仔细看了。改了程序。把原来的一大段改成这两行
  TIM_SetAutoreload(TIM1,PeriodPFM);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

目前模拟看效果可以,大概只有几us的延迟。明天实际运行看看。
再次感谢香主!

楼主:
有一个问题有点疑问
  TIM_SetAutoreload(TIM1,PeriodPFM);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
  TIM_SetCompare2(TIM1,PeriodPFM/2);//
这样可以正常输出。

但如果把设置占空比的放到更新事情前,会有尖脉冲产生。
  TIM_SetAutoreload(TIM1,PeriodPFM);
  TIM_SetCompare2(TIM1,PeriodPFM/2);//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

网友C:
更新事件或更新中断都是在每个PWM周期结束时产生,这时修改PWM的参数可以使下一个周期始终是完整的,如果在没有发生更新事件时修改PWM参数,则会使一个没有结束的周期提前结束或延后结束,结果就是你开始看到的样子。

现在你在硬件没有产生更新事件,强制用软件TIM_GenerateEvent产生它,则根本没有起到使用更新事件修改PWM参数的作用,当然不能有满意的结果。

还是我在5楼说的:需要在更新中断中改变参数,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的停顿。

网友C:
实际上,如果你不需要在更新中断中处理什么事情,可以不使能更新中断,也不要使用软件触发TIM_GenerateEvent,直接设置参数,等待硬件在产生更新事件时自动更新那些实际寄存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香主, 您说的硬件中断是指,计数器向上计数溢出产生的中断么?
如果是这样,在每个周期,都会产生中断,怎么才能在我需要改变频率的那一刻,执行中断函数?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香主, 您说的硬件中断是指,计数器向上计数溢出产生的中断么?
如果是这样,在每个周期,都会产生中断,怎么才能在我需要改变频率的那一刻,执行中断函数? ...
引用 楼主:

请看我在16楼的补充说明。

就你的情况,更新事件的条件是:每个PWM周期结束而不是计数器向上计数溢出。

楼主:
我按您16楼的说法,关闭update中断。同时只用这两行代码

  TIM_SetAutoreload(TIM1,PeriodPFM);
//  TIM_GenerateEvent(TIM1,TIM_EventSource_Update);
  TIM_SetCompare2(TIM1,PeriodPFM/2);//

产生有周期提前结束现象,而且有时候整个某个频率就没有,全部为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C:
你是否调用TIM_OC1PreloadConfig使能了Preload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初始化的时候使能了。现在这里还需要设吗?

网友C:
楼主位给的程序中没有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初始化时,这部分使能了。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所以在后面改频率的时候,没有再调这个函数。

楼主:
多谢香主。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没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网友D(2011-06-09):
我正好用到 看看

网友E(2013-06-21):
楼主,香水城,你好!我现在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的问题感觉有点奇怪。
楼主说的ARR,和占空比的我都使能了,没有开启事件更新中断,想让硬件一个PWM周期结束后自动从预装载寄存器里读取数据,我设定的是最开始的脉宽周期时4ms,我要求在每隔10ms改变一次频率,用一个定时器每隔10ms重新加载一次ARR和CRR4的值,这时就出现了频率无法改变,只输出了最开始和最后的频率,中间的脉冲频率都没有。我采用4ms的话,按理来说,10ms才改变一次,都会有一个PWM周期结束的,不应该会有跳掉我设置的频率才对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丢弃了。如果我在10ms中断里强制更新事件,是可以改变频率,同时也会在切换时出现1个异常的波形,请教2位怎么解决呀。谢谢!

网友F(2014-08-12):
看了一会,好像就是改变那个arr寄存器中的值,但是要随时更新时吧,而且不能有太大的延迟是不

网友G(2015-08-06):
topspeedbupt
你好!

打搅了,你用STM32实现同个管脚PWM输出不同频率无缝切换时,占空比可以动态改变吗?
最终输出的PWM波形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上一个图,我也想做一个两种不同频率,占空比可调的PWM无缝切换输出。
能否将“STM32实现同个管脚PWM输出不同频率无缝切换”的工程源码发送给我参考一下?
我的邮箱:3304933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