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ZET6的ADC数据转换后计算问题

楼主(2010-05-27):
>我的数据采集中电压传感器的输入范围是-270v~270v,我做了个电压转换电路使得输出范围是0~3.3V,可以接STM 的ADC
>电流传感器的输入范围是0~5A,做转换电路,使得输出为0~3.3v,可以接ADC
>在草稿纸上算的比如u(电压)-i(电流)*R(电阻)
比如 (-250V)-4A*2.2=-258.8
-250转换的AD值是{[(1.65/270)*(-250)+1.65]/3.3}*4096=151(12位)=0x0097
4A 转换的AD值是((3.3/5)*4)/3.3*4096=3276=0x0CCC
用AD 转换的值做u-i*R,怎么能知道还是最后能推算出模拟量的-258.8?
没有转换前,和转换后的计算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或者是什么代数关系啊
哪位大侠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它们是线性关系,或者说是分段线性关系关系。

比如,-270v对应 电压转换电路后的0.5V,0v对应 电压转换电路后的1.5V,270v对应 电压转换电路后的2.5V;那么对应关系是 xV对应 电压转换电路后的(x/270 + 1.5) V。

对于电流,也是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