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程序在外部FLASH容易跑飞,EasyARM2200也有这样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0-05-27):
目前做的产品程序在外部FLASH中跑,用一个电子点火器打板子周围,结果出现死机,调试的时候发现是取数据中止异常,但并没有因为看门狗复位!
用周立功的EasyARM2200开发板试也有同样的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首先可以查查程序有没有没初始化的变量被使用,或者没有初始化的指针被操作

网友A:
如果使用现在干扰很大,那么就必须做一些抗干扰措施来防止了.

网友B:
程序跑到0x8043c370处了,这块地址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啊,同样疑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