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问一个D12板和AXD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我用的是EASYARM2200,刚刚开始接触。刚才发现一个问题,插上D12小板的时候小板发热厉害,电源同时也发热很大,而且不能仿真,出现错误
DBT Warning 00048: CAN't go

如果正在仿真时插上D12板,暂停后再仿真则出现错误:
RDI Warning 00254: Unimplemented RDI message

请问各位牛人可能是什么原因啊?多谢!

网友A:
可能你插PACK板没插准确

网友A:
对准试试.

网友B:
肯定PACK板没插准确,对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