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LPC2141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0-05-27):
请教ISP下载的时候,如果是对于一块新的片子能进行FLASH烧写么
还是需要先烧写了bootloader才能对芯片进行ISP
另外PHILIPS 的ARM7的JTAG下载只能通过ZLG的JTAG仿真器
可以不可以自己做根下载线
网络上好象找不到LPC2141的上位机

网友A:
LPC2000 系列都自带了bootloader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