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DS上做数**算产生错误,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0-05-27):
测试代码如下:

uint16 high, data;
fp32 value_f32, value;
value = 10.543;

value_f32 = value * 10;   //此时value_f32的值是105.43,运算正常
value = value_f32;        //此步两个变量也都是105.43,正常
high = (uint16)value;     //high的值是0xCDCD, value 和value_f32的值也变成了0xCDCDCDCD,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补充说明我用的是LPC2132,  ADS1.2

网友A:
临时变量,被释放了

网友A:
改成全局变量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网友B:
改成全局变量后可以了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