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为何执行开/关中断程序跑飞??

楼主(2010-05-27):
小弟昨天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老是跑飞,原来经过查找发现程序执行    VICIntEnClr=0xffffffff;//关中断VICIntEnable=0xffffffff;//开中断以后程序就重新复位了,将这两条指令去掉程序一切正常。换上OS_ENTER_CRITICAL();//关中断OS_EXIT_CRITICAL();//开中断这两个函数以后程序一切也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这样的现象

网友A:
你将全部的中断都开了?都设置了中断处理方式了么?

网友B:
中断处理方式设置不对

网友B:
重新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