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如何在ads中使用绝对地址啊?

楼主(2010-05-27):
如何在ads中写那个地址为0x1fc的保护位啊?现在周立功的方法是先判断是否连接地址到达了0x1fc,如果没有到就填入nop。
请问各位,ads能否有办法向keil一样直接对绝对地址操作啊?

网友A:
用分散加载文件LINK,见 ADS 的PDF帮助文档,不过出学比较难理解分散加载文件,建议熟悉了以后再整,

网友B:
楼上的建议不错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