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ARM2131开发板提供的UART0中断方式问题!

楼主(2010-05-27):
我按照ARM2131开发板提供的UART0中断方式调试程序时,为何接收很迟钝?有时根本数据发不出去?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使用光盘的源程序吗?

网友A:
另外,PC串口设置正确吗?

网友B:
挺多问题?请问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B:
迟钝?单从程序的运速度上看,RAM中的速度是比Flash中要快的。

网友B:
触发点的设置,请按数据手册上设置(有1、4、8、14字符,四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