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Easyarm2200的工程模板,但不能下载到学习板上,为什么?

楼主(2010-05-27):
我在网站上下了工程模板,未作任何改动,就进行调试,但总是出现
不能下载到flash的错误,不知是为什么,所有模板的设置没有作任何改动,不知是为何

网友A:
用的什么板子?上面的LPC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还有,具体错误是什么?

网友B:
请先按照EasyARM2200中的配套书籍《ARM嵌入式系统教程(一)》,仔细阅读第二章后,再按照第三章

网友B:
按照其步骤做一个基础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