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TV板上的CI卡怎么测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10):
不太懂哦。。。。

网友B:
CI卡里面是CA卡,国家不一样,CI卡是一样的,但是CA卡不一样。就算是一个国家内的,运营商不同,CA卡也是不同的,相应的码流也是不同的。
所以你如果真想要测CI功能的话,需要当地国家的CA卡和相应的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