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浪涌实验通不过

楼主(2010-05-27):
[localimg=145,150]2[/localimg]请教各位大侠,小弟产品做浪涌实验烧板子,请教请教。我的电源电路图如上,由于要电压采样,所以零线与参考地之间用用磁珠连接。今天去做浪涌实验时,打到零线与项线之间时,通不过。查看电路板时发现地的过孔有烧的痕迹,而且CPU芯片也被烧毁。

网友A:
电压多大?

网友B:
压敏电阻有没有坏?

磁珠有没有坏?

也许是磁珠在做怪,换成直接相连试一试,目的是为了快速泄放。

网友C:
20D471的问题?
后极没有保护的?

网友D:
我们设计过很多这样L共+5V和GND共N,单从电路上来看,电路没问题啊,你检查一下你的压敏电阻及其电路板布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压敏电阻怎么选择20D681K,压敏电压太高了。

网友F:
前后级的能量吸收器件的数量和功率都不够

网友G:
不应该把CPU也烧毁啊     呵呵   怎么就耦合到内部了    你浪涌多大 几级

网友H:
压敏电阻应使用471的吧

网友I(2010-06-27):
LX1会导致系统漏电保护
更改压敏电阻
确保整个系统有良好的接地(有低的接地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