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转并口卡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8):
我准备学430,可是电脑主板没有并口,买了个PCI转并口卡,插上后驱动也装了,电脑也识别了,但是却无法使用并口下载程序到430板子上,不是430板子的问题,板子在别人的机子上已经测试过,正常,而且可以使用,我想问下,这跟电脑系统有关系吗????网上有人说是要改并口地址,这个并口地址怎么改,我用的XP,还需要在BIOS中设置并口的工作模式 吗

网友A:
PCI转并口,用(并口转ISP)在这并口上下载不了程序到单片机
主板上没有并口卡。新买了一个PCI转并口,芯片为CH352,所需驱动程序已安装。用并口转ISP下载器插上去下载程序到单片机,可是编程软件总提“编程器没有连接或没有提供电源给编程器”(电源有了,硬件没有坏)。真不知怎么用,烦烦烦。请朋友们帮帮!!!

最佳答案
严格环境下,转换过来的并口是不能用的,像打印机可以用。你想想,像单片机,cpld,什么的时序要求严格,要求数据迅速……

这种卡能用:
1.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529082990.html

2.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

3.   http://item.eachnet.com/prd/1241916569206636_prd.html

产品介绍
HCT-001 型PCI转标准地址并口卡,不同于市面上一般的PCI并口卡和USB转并口卡,一般的PCI并口卡和USB转并口卡由于不能设置成标准并口地址0x378,0X278,0X3BC,大大限制了应用,导致不能接多数加密狗和仿真器,及其它并口调试和通信软件。HCT-001 型并口卡是国内首创研发的工业级标准地址并口卡,强大的接口驱动能力和超强的兼容性,可以接任何加密狗和调试仿真器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并口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搞定,改了下并口地址,结果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