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stm32v100 ii型开发板是不是坏了?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0-05-28):
我刚买的stm32v100 ii型开发板 为什么我把板卡例程中的各个例程编译完 写入到开发板上  开发板没有任何的显示(gpio实验中led灯不亮 usart实验中 电脑接收不到数据 lcd实验中lcd没有反应 )呢   但是我自己写了个程序 直接控制 pinc 6 7 8 9 这4个灯会亮.  买的书<<基与mdk的stm32处理器开发应用>>把上面的例程 编译好后 拿到开发板上 也没有任何反应 (用jlink烧写 也用com0烧写过 烧写我自己写的程序 led灯会亮 证明烧写没问题) 我用的mdk3.70版  附带的光盘中只有mdk370程序可以用 例程程序都不行 好像是光盘刻录的时候长文件名不能全部显示(DOS?)  原版的光盘就是这种情况?请各位大侠给指点下 ,烧写hex文件的时候 跳线是0 1 运行程序的时候跳线设置成 0 0

网友A(2011-10-10):
1.  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便宜出售,联系QQ:2213937851)

功能描述:STM103V100评估板有USB, Motor Control , CAN, SD卡,Smart 卡,UART,Speaker,LCD,LED,BNC,耳塞插孔等丰富的外设,有助于用户轻松开发STM32的强大功能

STM103V100评估板最大特色是板上集成了英蓓特公司uLinkMe仿真调试电路,板子自动对仿真器进行识别选择,用户只须一根USB线即可进行调试,另外STM103V100评估板还支持JTAG和SWD串行调试方式

含有丰富的RealView MDK下的例程代码:(下载地址:http://www.realview.com.cn/down-class.asp
*  ADC模数转换例程
* LCD_SPI显示例程,可显示字符、文字、图形等信息
* LED例程,控制LED指示灯,提供跑马灯演示程序
* 串口通讯例程,可以与PC或其它外设通讯,也可以做相互通讯实验
* USBAudio/DAC转换例程,可通过USB接口将音频数据发送到板,在板上进行DAC解码输出音频,实现USB声卡例程
* USBHID例程,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
* USBCDC例程,可通过USB接口虚拟串口设备
*  支持MMC/SD卡,提供SD/MMC卡驱动程序,可实现读卡器功能
* GPIO的控制实验,LED(发光二极管)、KEY(按键)等
* RTX_Blinky例程,在RTX内核上运行的步进电机仿真驱动程序
* CAN实验
* DMA通信实验例程
* Flash读写、存储例程
* LED控制例程,提供跑马等程序
* SPI总线通信例程
* SYSTICK五维摇杆按键例程
* DEBUG仿真模拟调试例程
* EXTI芯片中断实验调用配置例程
* RCC芯片内部时钟管理程序
* RTC实时时钟程序
* WWDG看门狗实验例程
* BKP备份寄存器例程
* 时钟波形配置实验例程TIM
* 中断向量配置实验例程NVIC
* irDA红外通信收发例程
* PWR电源管理程序
* LCD_1620单色显色屏控制程序
* 摇杆按键控制程序joystick
* CortexM3利用CortexM3的位块管理功能来读写SRAM中的变量程序
* Tsensor数字温度传感器程序
* Mass_Storage利用USB通信来实现SD卡接口与USB接口的转换
* STM32F10x_Smartcard_AN提供SMARTcard调试程序
* 基于STM32V100的ucosⅡ下的直流电机驱动例程 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347

网友B: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A:
如果需要的话,400出了,代码还是很多的.联系QQ:2213937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