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放大器到底怎么工作的呢

楼主(2010-05-28):
小弟求教:在线性电源中的误差放大器到底怎么工作的呢?
是在放大状态工作吗?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我觉得就和比较器一样

网友B: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通过二极管,两个三极管,分压电阻后反馈回负输入端,形成负反馈,通过反馈使电位器抽头的点位与基准4.1V相等。剩下的就很明显了,输出电压与基准电压成比例,也就相当于一个同向放大器加了两个三极管扩流。

楼上的,D3方向没错,1.2V稳压管,是为了抬升运放输出电压,抵消两个Vbe的压降,使输出电压可以达到运放的输出高度。

楼主:
谢谢4F详细的解释~

楼主:
同时还想问下:那为什么又可实现低残留纹波输出

网友C:
“低残留纹波输出”的原因就在于强负反馈。
本质上,此电源和一个负反馈放大器并无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一般放大器可以双向输出,而此电源只能单向输出。建议楼主好好看看模拟电路中反馈放大器那一部分,那一部分看明白了,就知道所有稳压稳流电源包括开关电源本质上都是反馈放大器。

楼主:
谢谢maychang给的建议!
一定看~呵呵

网友D:
有反馈的就工作在放大状态,没有工作在比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