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A的驱动电压

楼主(2010-05-28):
ULN2003最大驱动电压=50V,电流=500mA,输入电压=5V。这3个参数具体的意义和解释?

如下图中COM就12V,那么当输入为低时,对应的输出是否为高(12V);输入为高时,对应的输出是否为低?

这几个问题比较初级,希望明白的大侠码点字,辛苦辛苦!!

楼主:
我也不是无的放矢,一个电路中碰到点问题,导致了我之前对2003理解的怀疑。呵呵

网友A:
2003是OC门开路输出的,你输出上拉到几伏,高电平输出就是几伏

网友B:
ULN2003是带有基极输入电阻网络的达林顿组合三极管阵(每组配备续流管且单点引出)

50V为其射集最大耐压(Vec),就是说最大的OC门承载电压是50V。
500mA是其最大的导通电流(Ic),通常不会用到如此极限。
12V是其输入导通电压,由于配备了内置的基极电阻,一般可用12V电压直接驱动。

具体自己看相关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