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制版时排针问题

楼主(2010-05-28):
大家好,我是新手,正在学习PCB制版
我用的软件是Protel DXP2004 SP2

我想问下,ARM9板子上的JTAG口用的排针,在pcb图中,应该在哪个库里找啊,
protel里面的header系列,好像规格跟ARM9板子上的JTAG口不一样,要大一些呢。

谢谢大家了!

楼主:
麻烦大家帮帮我这个新手吧,谢谢了

网友A:
呵呵,偶不会用Protel,所以爱莫能助

网友B:
找不着就自己画个,鉴定完毕!

网友C:
自己拿尺子量着画吧,先在topoverlayer画个轮廓,再量一下引脚大小,引脚间距,在相对位置放上几个过孔即可。所需元件的封装不可能都有,以后肯定也会碰到很多需要自己画封装的情况的

网友D:
自己做库吧,别再拿来主义了。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