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机的扩展指令

楼主(2010-05-28):
四位机的扩展指令有没有更详细的关于功能方面的说明?或者说和51的差不多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A:
4bit mcu的扩展指令你可以参考IDE66的帮助文件,里面有详细的描述。下面我也列出里面的部分说明:

bit arithmetic instruction:
SETB Mx, bit                 /* Set Mx:bit ,if Mx>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CLRB Mx, bit                 /* Clear Mx:bit ,if Mx>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JB Mx, bit, addr                 /* Test and jump, if Mx:bit is 1, then jump to addr*/
JNB Mx, bit, addr         /* Test and jump, if Mx:bit is 0, then jump to addr*/
arithmetic instruction:
INC Mx                 /*Increase Mx by 1,if Mx>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DEC Mx                 /*Decrease Mx by 1,if Mx>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RL Mx, shift         /*Left shift Mx */
RR Mx, shift         /*Right shift Mx */
RLC Mx, shift         /*Left shift with carry */
INV(CPL) Mx         /* Invert Mx, if Mx>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compare/jump instruction:
CJNE Mx1, Mx2, addr         /*Compare, and if Mx1 is not equal to Mx2, jump to addr*/
CJE Mx1, Mx2, addr                 /*Compare, and if Mx1 is equal to Mx2, jump to addr*/
CJLE Mx1, Mx2, addr                 /*Compare, and if Mx1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Mx2, jump to addr*/
CJGE Mx1, Mx2, addr         /*Compare, and if Mx1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Mx2, jump to addr*/
CJL Mx1, Mx2, addr         /*Compare, and if Mx1 is less than Mx2, jump to addr*/
CJG Mx1, Mx2, addr         /*Compare, and if Mx1 is greater than Mx2, jump addr*/
DJNZ Mx, addr                 /*Decrease Mx by 1, and jump to addr if Mx is not equal to 0,if Mx>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DJZ Mx, addr                 /*Decrease Mx by 1, and jump to addr if Mx is equal to 0,if Mx>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other instruction:
LDR Mx, addr                 /*load the address into the RAM, Mx <- addr[15:12], Mx-1 <- addr[11:8],Mx-2 <- addr[7:4], Mx-3 <- addr[3:0], addr is 16-bit width, if Mx > 0x7F, one additional RAM is used as temporary RAM*/

网友B:
扩展?你是要做什么?

楼主:
不管做什么,扩展指令能用的话,用起来不是更好吗?不过没有像其他那些指令那样说的很详细啊!!

网友C:
嗯,好像是

网友D:
好像在中颖公司的官方论坛里面有,我以前见过

网友E:
嗯,应该是有的

网友F:
呵呵,慢慢琢磨

网友G:
这个应该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