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windows7下无法加载元件库

楼主(2010-05-28):
大家可有遇到此问题?
我在Google上搜了些解决办法,仍未得到解决。
哪位有经验,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加载别人做好的元件库?
如果是的话,可能是你的版本和做元件库的版本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系统自带的的库文件都加不上,十分之怪异。

网友B:
protel99se不兼容win7
个人建议,要是在win7下,要么用AD,要么装虚拟机,虚拟XP

网友C:
dxp2004   可以兼容吗?

网友D:
我以前在VISTA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99已经是非常老的软件了,和新系统不兼容是很正常的。

网友E:
要改一下配置文件的,每次添加都要改,很麻烦,所以现在我都开了双系统,为了99

楼主:
回复 网友E:
搞死我了,在win7下装了个ad,又弄了个电脑,装XP用99

网友F:
我的win7,99是都不能装。ad倒是用得好好的。
不过真多用ad吧,ad和99差的不是一两个级别。
老掉牙的99让他成为经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