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DAC功能请教

楼主(2010-05-28):
请问STM32F103VET6有没有DAC的功能啊?如果有,为什么会没有DAC输出啊?

这事搞了我两天了,自已实在找不出下面哪里错了,怎么会没有DA输出呢?

DAC输出引脚为PA4(DAC_OUT1)和PA5(DAC_OUT2),我设定的是由软件触发DA输出,基准为电源电压3.3V,下面是DAC输出的程序,还请哪位高人能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了!!!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DAC_DeInit();

  DAC_Cmd(DAC_Channel_1,ENABLE);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StructInit(&DAC_Struct);//将DAC_Struct的值设为默认
  DAC_Struct.DAC_Trigger=DAC_Trigger_Software;//由软件触发
  DAC_Struct.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关闭波形生成
  DAC_Struct.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Struct.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Enable;//使能DAC通道缓存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Struct);
  DAC_Init(DAC_Channel_2,&DAC_Struct);

    /* Enable DAC Channel1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Enable DAC Channel2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0x7ff);//12位右对齐,输出一半的基准电压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0x7ff);//输出一半的基准电压

  DAC_DualSoftwareTriggerCmd(ENABLE);//使能软件触发,更新DAC的值

网友A:
STM32F103VET6有DAC的功能

网友A:
DAC_Struct.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Enable;//使能DAC通道缓存

改改它试试看,把OutputBuffer禁掉

楼主:
回楼上,我禁掉过,效果一样,还是没有输出

而且PA4和PA5,我设为输入浮空,模拟输入和复用开漏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而且我还测量了 VREF+(输入正模拟参考电压),VSSA(输出负模拟参电压)都是对了.

网友A:
“没有输出”是什么概念?  电压为0吗?
另外STM32的DAC的输出带负载能力不是很强,印象里用10k ohm作为负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楼上
是电压为0,这个端口现在是悬空,没接任何器件

网友A:
可以配置成GPIO,看输出高低电平行不行,检查芯片坏了没有

网友B:
STM32F103VET6没有用过,不过我用过STM32F103RET6,把文档中的例子稍微该以下DAC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7楼,我配置成GPIO,输出高低电平均正常

网友C:
1)为什么PA5配置为AF_OD?
2)是否使能了DAC的时钟?

楼主:
结贴,让各位费心了,问题,我找到了

楼主:
我的设置全是对的,就是DAC部份的时钟,我晕,这种问题竟然害我头痛了几天,DAC部份的Datasheet我看了n遍了!!!!
哎,不知哪根筋没搞对,谢谢各位了!!!:L

楼主:
10楼,早点发贴就好了,我刚好找到问题了,来结贴时才看到你的回复.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们!!!

网友D(2010-09-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阿??时钟我也配置了。但是不是没有电压输出,使输出的电压不正确。比如我要输出3.3V 但是显示的是1.4V 怎么回事??

网友E(2011-08-15):
还贴 顶一下~  忙了好多天了~今天搞定了~昨天就看到这个帖子了~有点晕了~没有仔细看~所以有点晕~
谢谢了

网友F(2013-03-02):
楼主你好。发我一份32的DAC的手册吧!我没有找到,谢谢喽!!675385918@qq.com

网友G(2013-08-15):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怎么PA4的电压时3.3v而PA5的电压时ov啊

#include "stm32f10x.h"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AC_Configuration();

        while (1)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设置系统时钟到72Mhz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else
        {
                /* If HSE fails to start-up, the application will have wrong clock configuration.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 Go to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DAC Periph clock enable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确定中断向量放在RAM或者FLASH
#endif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set the GPIO of DA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DAC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AC_DeInit();

        DAC_StructInit(&DAC_Struct);//将DAC_Struct的值设为默认

        DAC_Struct.DAC_Trigger=DAC_Trigger_Software;//由软件触发

        DAC_Struct.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None;//关闭波形生成

        DAC_Struct.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Struct.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Enable;//使能DAC通道缓存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Struct);

        DAC_Init(DAC_Channel_2,&DAC_Struct);

        /* Enable DAC Channel1 */
        DAC_Cmd(DAC_Channel_1,ENABLE);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Enable DAC Channel2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0x7ff);//12位右对齐,输出一半的基准电压

DAC_SetChannel2Data(DAC_Align_12b_R,0x7ff);//输出一半的基准电压

DAC_DualSoftwareTriggerCmd(ENABLE);//使能软件触发,更新DAC的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