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万利板子上两个US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28):
现在刚开始学STM32的开发,用的万利的开发板,上面有两个USB线,请问一下有什么区别啊?左边那个是用来调试加供电的吗?还有板子上是有两个STM32芯片吗?

网友A:
“现在刚开始学STM32的开发,用的万利的开发板,上面有两个USB线,请问一下有什么区别啊?左边那个是用来调试加供电的吗?还有板子上是有两个STM32芯片吗?”

有区别。左边那个是ST-LINK,用来调试加供电。板子上有两个STM32芯片,1个用于ST-LINK,另1个是目标STM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左边的USB口供电用,一定要接是吗?

网友B:
左边的USB口下边有一个JP1跳线器,跳线器放到左边表示使用左边的USB口供电,跳线器放到右边表示使用右边的USB口供电。

一般调试时用左边的USB口供电,调试结束,脱机运行时用右边的USB口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为什么我把程序烧进去之后,拔出左边USB线,板子跑不起来,一定要两根一起街上才能跑啊?

网友C:
4L:一般调试时用左边的USB口供电,调试结束,脱机运行时用右边的USB口供电。
为什么调试用左边,运行用右边呢

网友B:
5楼:什么程序?JP1跳线放在什么位置?

6楼:这样方便只使用一条USB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左边USB口旁边的跳线吗?在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