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

楼主(2010-05-28):
大侠们分析一下为什么104电容两端的波形是这样的,如下图

为什么4脚高的时候2点马上变高,4脚低的时候2点变负了???

5脚过来的是方波信号!!

网友A:
RC常数太小或者方波频率不够高就会这样,增大C11,2脚波形就会是有正有负的方波。

网友B:
这样才是高通滤波特性,截至频率设的不对

网友C:
把电容改小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还会出现正负尖脉冲呢。出现正负尖脉冲,那就是微分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