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电流互感器输出端的电流

楼主:
各位大侠,现在有一个测量问题:如何测量通过电流互感器之后的电流,小弟感到有点迷茫~,是不是在互感器之后采用精密全波整流,再进行放大之后到MCU进行处理?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2010-05-28):
你的互感器输出的是电流还是电压?
是电压的话,就照你说的那样。
电流的话,可以考虑在互感器的输出端并一个电阻后,再按你说的那样处理。

楼主:
输出的是电流,   “在互感器的输出端并一个电阻后”  这样的方案成熟不?能进行实际应用吗?

网友B:
成熟,适合用于单电源供电运放全波整流

如果有双电源供电,最好还是用运放接成I/V转换+精密全波整流。但互感器输出端需并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防止开路

网友C:
直接并联一个电阻在车辆其电压就可以了,不过一般的互感器后端如何接线都有标准的参考电路的。你可以看看你是用的那个牌子的互感器,直接查他们的资料

楼主:
mohanwei:不知道你是否有类似的电路呢,能参考一下不?我现在还是有点模糊。因为以前接触的都是直流的设计~

网友D:
6楼:
电流互感器二次接个电阻,还要电路?电阻两端接到电流互感器二次两端就是了。
注意:电流互感器二次接的电阻不能超过一定值,例如电力部门所使用的测量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最大4欧姆,超过4欧姆将影响测量准确度。当然更不允许二次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可能造成严重事故)。你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阻允许多大,应该在互感器说明书上有明确规定。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的是:怎么把AD采样得到的值转换成实际的电流值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主要是AD的采样值跟实际电流的算法是怎么样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C:
靠,我居然上传图片说我无效,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我是无效的图片文件,

要在批量上传里面才可以,奶奶的,单独的添加附件不行,可能是BUG

网友D:
8楼:
“怎么把AD采样得到的值转换成实际的电流值在上位机上显示出来”
那就是标定或者叫做校准的问题了。
AD值“代 表”多大电流,需要用标准电流表和AD实际输出值标定,得到转换的系数。
当然,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比和负载电阻以及AD的基准电压准确,也可以计算得到此系数。

网友E:
9L的图就可以的

楼主:
10楼,你可能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我不知道正弦交流电流经过互感器之后出来的是不是也是正弦电流,要是还是正弦电流的话,那应该怎么去采样并用怎么样的算法来算出这个电流的有效值。

网友D:
12楼:
没办法理解你的意思。你前面何曾说过“有效值”?
正弦交流电流经互感器后当然还是正弦交流电流,否则这个电流互感器不合格。
AD采样,当然是从二次负载电阻两端采样,电阻两端电压与电阻中电流成正比。
计算有效值,可以每个交流周期多次采样,每次采样值平方,求和,再求平均,再开方。换句话说,按照有效值定义计算。此方法对正弦非正弦同样适用。采样频率越高,越可以将谐波分量准确计算进去(香农定理)。
如果确定是正弦波形,可以先精密整流滤波,再取样。这样取样速度可以很慢,对AD速度要求很低。不是正弦则不能这样处理。

楼主:
哦,谢谢13楼的指导~

网友F(2010-12-01):
请问电流互感器的最小原边感应电流为多少啊,我看到一个交流电流表,上面写着 量程:1mA~60A;分辩率:1uA 。是不是当电线中电流为1mA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感应出来,并可以感应出1uA的变化量。

网友F:
请各们牛人给推荐个原边电流最小为5个mA时,副边有线性输出的测量型电流互感器,最好能给小弟一些资料与电路做做参考谢谢。我的邮箱为shgxx015@126.com我的QQ81019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