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判断可控硅的好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28):
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晶闸管 可控硅专辑》。

网友B(2010-08-06):
测量可控硅最好用模拟万用表,对于大功率可控硅可选择R×1量程,因该档的测试电流最大,并大于可控硅的维持电流。对于单向可控硅,测量时将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阴极,在黑表笔不离开阳极的情况下使其碰触控制极,这时表头有指示,可控硅有电流流过,再使黑表笔离开控制级,表头指示应不变,可控硅依然导通。黑表笔离开阳极再接上,显示应为无穷大,可控硅截止。说明这个可控硅是好的。双向可控硅也可参照此方法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