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24V/15A的电源

楼主(2010-05-28):
输出稳态是24V/15A,但是客户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能够顶得住30A的峰值电流500ms,请问设计时这个脉冲变压器是按照哪个功率来进行计算?当然希望是按照24V/15A,但是电流不知道能不能出到要求的30A,如果按照后者,那变压器体积就大了,觉得很浪费!大家说怎么办?因为体积有限制

网友A:
那就按照30A的时候磁芯不饱和计算,其他元器件只要30A时还在额定技术参数范围内,不管30A时的磁芯损耗和变压器温升.元器件温升等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那就按照30A的时候磁芯不饱和计算,其他元器件只要30A时还在额定技术参数范围内,不管30A时的磁芯损耗和变压器温升.元器件温升等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拉

网友C:
正激/半桥本身具备一定的瞬时过载能力,如果过量输出脉冲的重复频率不高(低于1次/分钟)的话,改一下过流保护的响应就行,别的啥都别管

网友D:
环路响应是一定要考虑的,功率余量也要做到。

楼主:
偶的这个过流保护,只要一超过设置的保护点,芯片立即OFF,不知道怎么样来改进过流响应呢?因为为了有效保护电源我设置的保护点就是20A,但是这个30A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处理

5# 伟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