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漂?这也太快了吧!

楼主(2010-05-28):
如下图,测试红外光电二极管的响应,没有任何物体进入视野,刚上电的时候输出是20mV,然后几分钟后迅速漂至210mV,而且还不稳定,我拿FLUKE的三位半数字万用表mV档测得数据总是在跳,几十mV的跳动,可是用V档测量,却只有4mV的跳动!怎么回事儿啊?这是,希望大家给些指导!

网友A:
你电压表快没电了吧。用好点的台式表来测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拿示波器看了,信号的噪声并不大,但是明显的看到曲线有稍微的飘动,是那种频率很低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电压表快没电了啊??这都怎么知道的啊?我是知道它电量不是很足了,这时候会有啥反映啊??谢谢了!

网友A:
电压表没电的时候什么都可能。
曾经把5V电压测成10几V。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不像是漂移,像是电容在充电,你把C9改小点试试

网友C:
去掉C9,太大了.

网友B:
不像是电容充电,时间常数不算大,不会有几分钟的充电时间。C9是频率补偿的,也决定了信号的带宽,防止振荡 不能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电路中,电容是1000pf的,决定电路的带宽的,去掉的话,噪声比较大

网友D:
因为电路错误
三脚缺了一个电阻

网友A:
3脚的电阻加不加应该不会引起漂移,只是最后ios引起的误差

网友E:
估计是工频干扰

网友F:
D1上串个电阻

网友G:
用示波器查看,三用表的电池电压等影响较大

网友H:
D1接到同向端
反向端对地接个电阻

网友I:
5楼:
电池没电时.
输入接口工作电压不正常.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J:
工频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J:
怎么判断是工频干扰呢?应该是如何

网友:
4#
拿示波器看了,信号的噪声并不大,但是明显的看到曲线有稍微的飘动,是那种频率很低的那种
引用 楼主:

测一下飘动的频率,是否是工频的谐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麻烦问一下,工频干扰的现象主要是什么啊?应该怎么消除啊?

网友K:
将D1先用电阻代替,看看漂移是否还有?
如果有,说明是电路引起的
如果没,问题出在D1

网友L:
管子的频谱是多少?

红外管子,外部的光线、温度变化都会有很大影响。即使你人体靠近或远离信号有变化也不足为其。
所以许多应用是要做交流斩波的。

找个黑罩子盖一下再试试。

网友M:
C9不要用独石电容,值也太大,用个200p/50V瓷片电容(耐压至少50V以上,如果50V以下会出现振荡或者数据部准确现象)。
我感觉你用的是独石电容,现象像是电荷吸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