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PIC单片机写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各位大虾,小弟在这有礼啦!
关于PIC单片机写配置位的问题
一,用汇编
1个配置位寄存器的写成如:__CONFIG    B'00000001000100'
2个配置位寄存器的写成如,
                      __CONFIG  _CONFIG1,B'1110001100100100'
                      __CONFIG  _CONFIG2,B'1111111011111111'
二,用C
1个配置位寄存器的写成如:__CONFIG(0x3FF)
问题1:有2个配置位寄存器要如何写?知道头文件里的两个配置位的名称。
问题2:用C为什么配置位里不能直接写二进制数?
虽然用0x能用,小弟很想明白其中原理!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无果。望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1、PICC不承认二进制格式,基本上多数C编译器都不支持二进制格式,包括IAR
2、印象中似乎是:__CONFIG1()和__CONFIG2(),具体可查范例代码确认

网友B:
这个问题么,看你用什么样的编译器。用CCS编译器配置这些东西就很简单明了了。

网友C:
__CONFIG1()和__CONFIG2()这两个可以试试,我成功烧写PIC16F946成功

网友D:
一般编译器里面对应的单片机的型号的头文件都有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