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的初始电流问题

楼主(2010-05-28):
问题如图,不明白,请教了。

网友A:
这就是电感中电流连续和不连续的问题了。
楼主的图有误,从二极管D的负端到电源输出负端必须还有一个二极管,此二极管一般称为续流二极管,没有这个二极管电源不能工作。
而且,红色线表示的“初始电流”值,就是这个续流二极管中的电流折算到变压器初级的值。
楼主的图是哪本书里复制下来的?此书的作者不够负责任,居然出现这样的比较低级的错误。

网友B:
工作模式的不同

楼主:
而且,红色线表示的“初始电流”值,就是这个续流二极管中的电流折算到变压器初级的值。
------------------------------------------------------------------------------------------------
明白啦。谢谢mychang.

伟版的图指明
电流不连续时电流波形如上图。
电流连续时电流波形如下图吗?

楼主:
请mychang大叔再确认下,一楼的是个正激电源,可以不用续流二极管的吧?

网友A:
楼主最好是将这本书的书名作者贴出来,以免误导更多的初学者。

楼主:
我再仔细看看,这书名是《开关电源设计指南》本坛下的。

网友A:
5楼:
正是因为首帖的图标明是正激(文字说明是正激,变压器同名端也是正激),才敢说此图少一个续流二极管。
反激电路,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网友A:
找到了这本书,确实是错了。
此书还是不错的,想必是作者粗心,译者也粗心。
该书图3-9(Buck电路)是正确的,但图3-13(正激电路)就错了。
楼主要是能够看明白该书图3-14、图3-15和图3-16为什么不必用续流二极管,对开关电路工作的理解就深入了一层。如果能够看明白图3-13没有续流二极管会发生什么事,就又深入一层。

网友C:
楼上说得不错~!

楼主:
谢谢mychang !
仔细分析了下,你说的是对的,就1楼的图
在开关管导通时自感电动势在标圆点那端是负,二极管D是截止的,需要有个续流二极管(阴极接在D跟电感连接处)来续流。
推挽,半桥,全桥的还没学,准备下星期学习。

网友A:
12楼:
回想一下,“仔细分析了下”用到哪些知识?
完全是电路基础里面的知识,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自感电动势、自感电动势方向判断、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等等。
所以我一直强调,学开关电源,先复习电路基础(电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