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PIC5015问题

楼主(2010-05-28):
我是新手,请问DSPIC5015汇编程序用什么编译器编译呢:
我试过,用“microchip MPASM toolsuite”编译,编译信息提示工具不支持;
           用“microchip ASM30 toolsuite”编译,编译信息提示source file中没有文件,就是添加也添加不进去呀,只在other里面,这是咋回事呢,有能指点下呢

楼主:
dsp5015程序编译问题

网友A:
你什么类型的文件?*.asm?还是 *.s文件?两种文件不一样的编译器。一个要用 ASM 编译器,MPLAB自带,另一个要用C编译器,外挂。

楼主:
是“.asm”格式的源文件。 用MPASM编译器编译,错误信息是说选择的芯片不支持?用ASM30编译器,源文件不再工程中的源文件夹中,编译后错误信息就是找不到源文件,你看怎么解决呢。(错误信息见上图分别说明了)另外,dsPIC30F5015 汇编程序(.asm)和C 程序(.C)分别用什么编译器呢。谢谢

网友B:
dspic30没有.asm格式。
汇编的话应该是.s格式,用asm30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