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的玩具线路板要邦定芯片,用什么板材好

楼主(2010-05-28):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金价这么高,镀金的当然贵了,你是用金丝还是铝丝绑定啊

楼主:
铝丝绑定

网友A:
我只用过镀金和镀镍的板子,这里有个铝丝绑定各种镀层的可靠性分析,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天神下凡,镀镍的便宜但是不好焊,有什么好的方法吗?用什么样的焊锡好一点?

网友A:
镀镍的焊接应该没问题,不好焊的话,可能是镀层不太好吧。

网友B:
镀金不见得就贵,一个金戒指可以将整个地球表面镀上一层。
贵不贵得看厚度

网友A:
不过要是用来bonding的话就需要一定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