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8的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05-28):
各位大侠好,
    小弟使用的是LPC2138的片子,出现的问题很奇怪.
先是发现COM0一会儿连上了,一会又断了.
查找问题原因,以为是焊接的问题.经仔细检查,焊接没问题.
发现连接晶振的管脚,(11.0592M)电压不正常.
正常情况下,两个管脚电压均为0.96V(大约值).
异常情况下,一个管脚约为2.67V,而另一个约为0.12V.
此显现怎样造成的?
请各位大侠解决此问题.

网友A:
问题比较傲严重,容老衲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B:
一个管脚电压高,一个管脚电压低,是不是因为晶振没有起振?如果是这样,有可能电容有问题。

网友C:
Com0?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