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找200K 的晶振,谁见过??

楼主(2010-05-28):
最近需要用到200K的振荡体,找了好几家卖晶振的卖家都说没有,好不容易找到北京有家说曾经卖过这个频点的却说没现货,订货的话要大量。真是头痛....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用过200K的晶振,是不是没有这个频率点呢??

还是用的人少以致没有厂家愿意生产这个型号。。

网友A:
用到这么低频率的电路相当少,所以厂家不会有现货。为生产少量这个规格的产品去调整设备,另行设计封装(低频晶体体积很大),厂家要亏本,所以厂家要求一定数量以上才接受定货。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用例如2MHz的晶体,经10分频后得到200kHz频率,100分频得到20kHz频率。此方案成本远比用200kHz成本低。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前辈

网友B:
遥控器有455或456K的,电视还用500K的晶体

楼主:
200K的晶振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