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液晶对比度调节问题!

楼主(2010-05-28):
手上有一片金鹏的12864,我用51控制的。

显示效果不好,我就想调节一下它的对比度。

数据手册上说pcb的R6控制着液晶的对比度,不过想调节必须把它拿下来再外接10k电位器

我把它拿了下来,由于贴片太小,一不小心把它给弄丢了

之前我测了测这个贴片电阻阻值,是75.3k

手边没有贴片电阻,就拿了个普通0.25w的43k的电阻试了试

效果比原来还要好!!显示清晰多了!!

我想问大虾的是,这样合适,可靠吗?液晶显示对比度调节的原理是什么啊??

还有个棘手的问题,12864有时显示正常,有时却会显示些很奇怪的字符!!

很苦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好像它还会斗气似的,我有时稍稍一移动它,它的页面马上就卡死在哪儿,不动了。

:@ :@ 弄得我都不敢碰它!!是干扰问题吗??好像不是吧?

都说液晶要防静电,why!

小弟不才,在此谢过!!!

网友A:
没有关系

楼主:
问题依旧不断:funk:

网友B:
如果电路和程序正常,那怎样碰都不会影响显示的.
你的不稳定,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仔细检查下吧
最好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C:
对于亮度控制,那个是靠分压电阻产生的电压控制的,控制端电流会很小,
所以电阻值没关系的,比例差不多就行了。

显示奇怪的字符问题,是不是驱动程序写的有问题?
我这里使用液晶很可靠的,基本上不太注意静电。

楼主:
驱动没什么

今天外接了个10k电位器 显示终于正常了 谢天谢地啊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