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帮助推荐一款MCU

楼主(2010-05-28):
我们现在需要一款单片机,请熟悉的朋友帮助推荐一下,谢谢!要求如下:
1,具有IAP功能
2,I2C硬件接口(最好支持多地址)
3,16位X16位的硬件除法器
4,16位X16位的硬件乘法器
5,单指令可进行多位移位操作

microchip 的pic24F08系列满足上述要求,但价格和交货期不理想。请高手帮忙推荐。。。。。

              szkehai@163.com

网友A:
STC意法半导体有几款挺不错的,资料也多。性能很好。建议去选选看。

网友:
你产品都还没开始开发,就要求交货期吗?如果你确定用这个型号,等你开发好的时候交货也不是问题。价格的话相对高一点,但是如果有量的话会有支持。

网友B:
哪位高手解释下楼主的:
3,16位X16位的硬件除法器
4,16位X16位的硬件乘法器
有啥区别?
我觉得是一样的吧。

不知道你对其他外设是啥要求,IO口?UART?
推荐ST或者LPC的cortex-m3系列。

网友:
楼主发帖却不结贴,罚倒立!

楼主:
我们已经用PIC24F08开发完成了!但是交期和价格迫使我们要重新选型

网友:
供应商没有配合好你们的工作,交期貌似都比较长的

网友C:
用ST的吧

网友D:
mcu52系列的好一点

网友E:
ARM-CM3
引用 网友F:

这个选择不错,ST、TI、NXP还有ATMEL都可以提供。

网友G:
stm8 有
16位/16位的硬件乘法器
8 位X8 位的硬件乘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