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一句

楼主(2010-05-28):
STM32的晶振,,是否在没有外部晶振时,自动设换成内部??在外接了晶振后,自动设成外部????

楼主:
内部晶振频率是否固定为8M???而用内部晶振时,时钟最大只能去到64M??

网友A:
内部晶振频率HSI是8MHz,但是有1%的误差,用内部晶振时,时钟最大只能到64M。

STM32启动时使用内部的HSI作为时钟源,用户在程序中可以切换到使用外部晶振;如果外部晶振失效时,系统自动切换到使用内部HSI作为时钟源。